设计一个自动入料机构

楼主(2015-10-20):
入下图所示是一个入料槽,目前的方式是由人工一条一条按照方向放进去。
现在要对入料做自动改善。要求能用纯机械方式,将IC条以正确的方向放入入料槽中。
不能使用CCD等视觉识别传感器。
结构越简单越好。
由于楼楼是个刚踏入非标及机构设计的小白,对于这个感觉无从下手。
还希望老鸟前辈们能给出可靠的建议和设计思路。

网友A:
需要 说明来料的状态

网友A:
可以垂直落料,依据侧槽检测,分两组排队,后放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 说明来料的状态

长边能保证统一,从而有三种可能:可能是正面朝上,可能是侧面朝上,可能是“凹”字底面朝上。
要求就是要能保证每个来料在机构调整过后都是“凹”字面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垂直落料,依据侧槽检测,分两组排队,后放入

如果是这样的话,检测不过的就只能直接排出了么?

网友:
侧槽立起来,检测,两种情况,侧槽在前,侧槽在后,区分后,前后分两组,同时变成凹槽朝上或朝下。

网友:
整体思路,其它的附助部分要自已做

网友B:
你们ic有没整形(整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ic有没整形(整脚)啊

这个不用考虑的。只要考虑如何统一的堆放来料就行了

网友C:
进料还是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料还是比较容易,

求点拨

网友D:
来料是一根一根的么?是怎么堆放的?什么材料?能手握一端成水平么?

网友:
请参照图片内容,最后方向正确的通过滑道滑入现在的供料槽内(这里要检测槽内物料高度,太高了容易反转,要防止)

网友E:
我也晕了,传了N次图,都没显示出来,上传到了附件中

网友:
图示的方案请在附件中下载

网友F:
如果是金属硬料是可以搞定,塑料类太轻飘飘的,不好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料是一根一根的么?是怎么堆放的?什么材料?能手握一端成水平么?

对,来料是一根一根的,是那种软塑料。堆放的话就是那种放在一个积料框里。手握一端保持水品比较困难,会有一定的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金属硬料是可以搞定,塑料类太轻飘飘的,不好把握

金属塑料的话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要求呢?求具体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晕了,传了N次图,都没显示出来,上传到了附件中

我还是没有收到附件。。。。。

网友G:
不知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从原理上分析这个方法可行,前提是不考虑刮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方案是否可行

高手!
值得一试。我出个3D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目前不可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方案是否可行

这个方案不错,有可行性

网友:
上料要正确排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方案是否可行

画完图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很长的IC管以部分在拔叉上,而另一部分不在拔叉上,就直接会造成机构卡死。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画完图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很长的IC管以部分在拔叉上,而另一部分不在拔叉上,就直接会造成机构卡死 ...

拨叉的作用有2个:1.确定凹槽在下面。2.推着IC管前进。
IC管扭曲一般不会很大,否则自动装配时就不能自动上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拨叉的作用有2个:1.确定凹槽在下面。2.推着IC管前进。
IC管扭曲一般不会很大,否则自动装配时就不能自动 ...

因为我手上这个IC管的凹槽比较浅,用你这样的拔叉方式可能不能达到目的。
我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稍稍修改了一下。但现在就担心机构在管子过滑轮的地方,如果管子不是正确卡入的会卡死,然后把管子卡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拨叉的作用有2个:1.确定凹槽在下面。2.推着IC管前进。
IC管扭曲一般不会很大,否则自动装配时就不能自动 ...

不能运动方向推那就运动垂直方向剔除,然后让物料掉到链条中间去。这样可以吗,当然拨板的角度要控制好。不过这样运动距离就边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手上这个IC管的凹槽比较浅,用你这样的拔叉方式可能不能达到目的。
我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稍稍修改了 ...

拨叉要等高,不能有高有矮。
测绘一下你的IC管尺寸尽可能详细,凹槽到底有多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拨叉要等高,不能有高有矮。
测绘一下你的IC管尺寸尽可能详细,凹槽到底有多浅

凹槽只有1.6mm深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何保证管子在轨道上延垂直于轨道的方向不会倾斜?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方法。

网友:
记得以前看到过"L"工件分离结构,百度一下就有,你可以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2025-04-30):
将料管进行单个分开传输至检测料管方向端,可通过真空值或传感器检测,若摆放错的,进行气缸翻转后通过桁架抓手上料,该设备已研发并已批量生产,价格优惠喔

网友:
我之前遇见过一个类似的,可以做个定向筛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