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或数控车床改内磨,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15-10-20):
有没有人知道,如何用CA6140普车或者是EL6140(数控车)改内磨,内孔范围在20-80之间,光洁度要求0.8,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请知道的留言,非常感谢!

网友A:
效果不好,车床的传动系决定精度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好,车床的传动系决定精度不会太高。

如果用车床把里孔加工到1.6 然后在进行精铰,是不是就可以达到呢?成品孔为30,车工加工到29.8工艺孔,然后铰刀上,去掉20刀。这样效率会高吗?

网友B:
用浮刀比铰刀更耐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浮刀比铰刀更耐用哦

是不是浮动镗刀吗?有图片吗?

网友C:
是属于大批量产品吗?如果是建议数控车上使用滚压刀,粗糙度可达0.1-0.2.改磨床比较麻烦,而且机床设计精度原因效果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属于大批量产品吗?如果是建议数控车上使用滚压刀,粗糙度可达0.1-0.2.改磨床比较麻烦,而且机床设计精度 ...

滚压刀的车本是不是有些高呢?

网友:
磨?热处理吗?

网友:
把主轴改成静压或电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压刀的车本是不是有些高呢?

淘宝报价300-600左右,比改机床成本低得太多了。

网友:
是不是浮动镗刀吗?有图片吗?

车床上镗孔后用浮动镗刀,尺寸稳定,相对于铰刀更耐用

网友:
滚压刀是属于无切削加工,通过几个淬硬的滚针挤压内孔或者外圆来实现加工达到很低的表面粗糙度和优秀 的尺寸精度,不过内孔或者外形需先经过半精加工。

网友:
数控车加工呢

网友(2016-01-23):
车床主轴径向跳动大不能改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