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图的基础问题,你能说出来么?

楼主(2015-10-20):
1、同一视图中,是否有一特征用虚线表示了,那么在这个视图中的其它特征也需用虚线画出?or可以有选择性的画?
2、某一视图中某一特征用虚线表示了,那么这个特征在其它视图中是否也需用虚线表示?or可以画也可以不画?
如有资料或相应标准欢迎引用一下。

网友A:
没有去查标准,只能说说个人的理解。
1、同一视图中,有特征用虚线表示了,说明是不可见的,如果不影响图纸理解,我会选择局部剖将虚线变成实线,如果必须要保留原视图不能动,那就用虚线。至于要不要用虚线画出其它特征,那肯定是完全没必要的,需要表达那部分表达清楚就行了,其余部分可以在其它视图中或者增加视图表示;
2、某一视图中某一特征用虚线表示了,其它视图中是需要用虚线继续表示的(其实不一定是虚线的),不然是不能理解整个特征的。当然一些情况下如果你一个视图中你直接标注了直径多少、某某X厚度等,已经能说明特征了,其它视图就可以不标了。
个人理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去查标准,只能说说个人的理解。
1、同一视图中,有特征用虚线表示了,说明是不可见的,如果不影响图纸 ...

多谢热心回复

网友B:
尽量少用虚线,增加识图负担(特别是零件结构复杂的情况下)。可以多画几个视图,或者用向视图、局部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少用虚线,增加识图负担(特别是零件结构复杂的情况下)。可以多画几个视图,或者用向视图、局部剖。

统一你的说法,少用虚线,多画几个局部视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只要把零件特征表达清楚就行,不要引起歧义,虚线表示你在这个视图中看不到的线,可以在其他视图表达,剖视、向视图、局部视图表达清楚。

网友:
尽可能少用虚线,至于一个视图中有虚线,另一个视图是不是应该也保留虚线,这需要看是否有利于看清看懂图纸。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可有可不有的情况下,那就没有。机械制图尽管有一大批标准可依循,个人认为基本的东西一定遵循,其他按是否有利于看清看懂图纸来决定要还是不要。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社友的回复,谢谢!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了

网友:
我们用creo出图,就没有虚线了,直接加视图或剖面表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