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压铸材料利用率怎么提高?

楼主(2015-10-20):
请教各位铸造接的大侠:
      本人新到一压铸企业做IE工程,发现铝合金压铸的材料在只有45%~60%。这表示有将近一半的材料在压铸后有要回到熔炼炉熔炼。本人想从提高材料的利用率着手改善;但是查资料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介绍。想请教各位:
1、压铸模的材料利用率有没有个标准,或者是材料利用率是多少才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模具。(看到车间有一个小零件,模具一出 4,材料利用率是32%,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改成一出6或者8呢?)
2、怎么评价模具的材料利用率是不是合理呢?
3、有些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材料利用率?

网友A:
这个由工艺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由工艺决定

大侠可以详细指教一下吗?压铸模的工艺有事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我有考虑是不是零件太小了,射头太大的原因。我们的机器都是直径60的较多。要是用小的应该就好很多吧~
以上是我自己YY的,请大侠指教!

网友(2015-11-22):
现在配料不都是回料和原料混合吗?利用率很高啊

网友:
怎么我没有积分

网友(2016-10-19):
一出六,一出八,压机吨位就要增加,型号就要改,模具要改,浇口变大,料头也会变大,整体没多大区别,反而,缺陷出现的几率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