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铸造公差等级选什么?求助

楼主(2015-10-20):
一般出完加工图,技术要求第一条都是未注公差按GB1804-m执行,也就是中级公差了。模具图可就得按模具公差来写技术要求了,那得写未注铸造公差按GB6414-CTX执行,请问X=多少的时候铸造难度相当于加工难度中的m级?(毛坯尺寸为0~100)

网友:
铸造是铸造,加工是加工,难度没有可比性。公差为什么需要区分加工,钣金,焊接,铸造,齿轮等,就是考虑了不同的加工方法。

网友:
模具可以加工出来的,怎么能按未注铸造公差呢
一般的铸件公差按CT8-9级
机加未注公差和铸件的未注公差没有可比性,不能简单的多少级相当于多少级
找国标看看就知道了《线性未注公差GB1804-92》和《GB6414-86铸造未注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