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磨床换线轨,过保修期,原厂贵。可以让其它厂家来换吗?

楼主(2015-10-21):
精密磨床换线轨,过保修期,原厂贵。可以让其它厂家来换吗?
精密内外圆磨床DANOBAT OVERBACK 拆Z轴发现有一个滑块螺丝掉出来,有20几个小滚柱也掉出来了。
磨床已过保修期。原厂家报价要好几万。
可以找其它厂家来换吗?最好是福州的。
磨床精度较高。0.001毫米精度。
磨床现在还可以用。

网友A:
几万真有点贵,可以自己测绘送大厂制造,交货期6个月左右  快也要2个月,但是肯定没几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万真有点贵,可以自己测绘送大厂制造,交货期6个月左右  快也要2个月,但是肯定没几万

福州地区有能更换的商家吗?
精度0.001毫米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福州地区有能更换的商家吗?
精度0.001毫米级的。

福州地区有能更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福州地区有能更换

福州地区有能更换

网友B:
西班牙的磨床
如果导轨本体没问题的话,自己买滑块来更换就可以了,一个滑块不是很贵的,看谁家的产品,有些厂家的导轨不可以互换滑块,得整体返厂配滑块。
自己弄,一个滑块费用不会超过1万的。
找原厂,肯定贵啊,按小时收费的,几万块正常价,并没有宰你。

网友(点评):
螺旋,他这磨床好像是在德国做的,花岗岩床身,直线电机。标出1微米精度(不是显示读数),不好弄的。 原厂一定是导轨、滑块都换了吧,后十年还是好好的机床。

网友(点评):
DANOBAT group 旗下的。

网友(点评):
原厂不会换导轨的,也就是换滑块,他现在坏了一个滑块还在正常用,只要导轨精度没问题,换滑块就可以的。

网友(点评):
闲下来了?

网友(点评):
回来喘口气

网友(点评):
要不要打架?没空就拉倒了,我也快12点了。NND,我也忙,怎么弄不完的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班牙的磨床
如果导轨本体没问题的话,自己买滑块来更换就可以了,一个滑块不是很贵的,看谁家的产品,有 ...

用可以正常用。
但有螺丝和小滚柱掉出来。
继续用下去,小滚柱会不会越掉越多。
最后出重大故障。
合同保修期只有一年。
现在在福州找维修商把滑块和线轨一起换。
不知道福州商家有没有能力拆完后,再装回去,精度能不能保证。
0.001毫米精度的安装,福州本地行吗?

网友(点评):
其实你这如果刚过1年,滚柱掉出来,可以跟厂家商量的,因为20年也不该掉出来。我建议找原厂,协议个价格,1微米的机床,不是街上捞个人就能弄的。何况是台好机床。

网友(点评):
肯定要修的,就是滑块已经坏了。找靠谱的师傅,能换的。如果线轨没有伤,还是别换,只换滑块。1微米的精度是指什么?外径尺寸分散度?那是你的主动测量保证的,和Z轴没关系的。Z轴有问题,影响修整和锥度。

网友(点评):
很容易掉的,比如过行程没限住。

网友(点评):
螺旋,怎么掉出来啊,软限位、硬限位,不是都得把机床停下来?唯一可以想象的是维修人员手动复位才把滚柱弄出来,旋反方向了。

网友(点评):
而且它有数显反馈,数显尺也会被撞了。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可以正常用。
但有螺丝和小滚柱掉出来。
继续用下去,小滚柱会不会越掉越多。

原厂家说我司润滑脂使用不对导致螺丝掉出来。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很严谨的。14盎司,200美金,你没舍得买?

网友(点评):
是滚柱掉出来,不是螺丝

网友(点评):
不就几万块嘛,让原厂来修,你们跟着学学,以后就可以自己修了。某磨床二级保养一次的服务费就近2万,需要更换的件还得另外掏钱。几万块,不贵的。润滑脂导致滑块损坏是有可能的,你那直线电机的加速度很高的。

网友(点评):
我打赌原厂来也是更换滑块,不会换导轨的。换导轨是大手术。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厂家说我司润滑脂使用不对导致螺丝掉出来。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滑块螺丝先掉出来后,滚柱才能掉出来吧?
黄金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已顶吧,第一次发贴,好像不支持打包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