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升降机的制动

楼主(2015-10-21):
想做一个齿轮齿条升降机,但升降机的升降高度也只有3m,现在想给升降机构一个防坠装置,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制动装置。求大神解答。之前有查防坠安全器但是制动距离太长。求一个新思路。

网友:
你的要求不明确,有结构简图吗?
制动距离不是越短越好,距离太短冲击大。你需要多少距离
你的升降机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大神的简答,我想做一个堆垛机。图只是提升部分,提升方法是用电动机带动齿轮,通过齿轮齿条运作实现提升。现在想做一个安全防坠装置。初步想法是抱住4周的柱形导轨。但想不到具体实现方法,所以求解答

网友:
    丝杠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简答,我想做一个堆垛机。图只是提升部分,提升方法是用电动机带动齿轮,通过齿轮齿条运作实现提 ...

可以考虑下绳排或链轮。

网友:
如果结构允许,你这种框架式的升降机可以加个配重啊~!

网友:
改链传动比较好吧

网友A:
齿轮下边放一个棘爪,上升时自由状态,下降时打开

网友(2017-09-04):
用链拉升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简答,我想做一个堆垛机。图只是提升部分,提升方法是用电动机带动齿轮,通过齿轮齿条运作实现提 ...

4个都是齿轮?电机在哪里驱动?加个配重,电机选用带刹车的,这样不就可以了?

网友:
意大利Gambini(伽比尼)成立于1978年,是一家专门生产齿轮齿条传动装置的世界级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生产检验设备,同时拥有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可以为每位客户解决最复杂的需求。由于工厂智能化无人作业,Gambini齿条和齿轮广泛应用各大行业,如激光切割,机器人应用,数控机床,高端检验设备等.

意大利GAMBINI齿条中国代表     方正:1771266878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下边放一个棘爪,上升时自由状态,下降时打开

好方法

网友:
想知道一下制动时候重量多少?

网友(2019-04-19):
电机带抱闸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