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片机上下料结构求解?

楼主(2015-10-21):
下面是切片机的视频

收紧辊左边应该是驱动电机联接的吧,这个怎么做到的啊?想不明白,请大侠指点一二啊,谢谢了!

网友A:
发照片也发个正面,发个侧背影,有没有。传说中的 万向节?  见 汽车主传动,或者电机直连辊子当然还有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照片也发个正面,发个侧背影,有没有。传说中的 万向节?  见 汽车主传动,或者电机直连辊子当然还有支撑 ...

我想了下,可能是万向节,万向节和驱动电机轴联接,另一端和收卷轴联接,这种结构可行吗?传动会有问题吗?请指点!

网友(2021-09-21):
这个就是分条机,一般是用于胶带的切割、最左边是万向联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