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D软件上画的设备,一定要跟实体东西一模一样吗?

楼主(2015-10-21):
  我们做非标自动化的,在3D软件上画的设备,上面的所有细节一定要跟实体东西一模一样吗?(比如方管必须要倒个R角等)。

网友A:
看你自己的需要不?

网友B:
不需要,标准件和采购件你可以画示意图就可以了;如果配合位置有干涉类似情况,可以具体的画出来;当然,为了美观,看上去有更真实等,你可以把细节也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标准件和采购件你可以画示意图就可以了;如果配合位置有干涉类似情况,可以具体的画出来;当然,为 ...

就是,我也觉得标准的示意一下就好了,谢谢哈,肯定了我这个新手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的需要不?

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根本没必要画的那么详细, (画了就只能说好看点,没其它用)

网友(点评):
4#、5# 直接传递出懒字

网友C:
方管我都是软件导出的的,和国标一样。

网友D:
一般的标准件你最起码得把安装位置的尺寸画出来,在就是有可能发生干涉的地方画出来,确定没影响的地方,细节可以不管,但是有些领导为了整体美观,会要求你把细节都画出来的,不过一般的大厂家,标准件的模型都可以在其官网上下载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标准件你最起码得把安装位置的尺寸画出来,在就是有可能发生干涉的地方画出来,确定没影响的地方,细 ...

恩恩,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管我都是软件导出的的,和国标一样。

受教了!

网友E:
就是懒的画,还在这找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懒的画,还在这找认同

呵呵,没,我觉得没必要的事,可以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管我都是软件导出的的,和国标一样。

这些方管全部是在INVENTOR中导入的。可以自定义长度的。

网友:
等到你装配时,由于某些尺寸没画,装配出现干涉,或者其它影响,你就知道要不要画了

网友:
方通架 从来都是先画轨迹草图,再用结构件特征做出来的。倒角其实也重要。没倒角碰到被客户指责,或者划破衣服 划破手 撞破头的时候,你就知道后悔了,这些都不是随便脑洞大开来忽悠你的,每个情况都是我做设备真实发生过,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都要倒角,特别是圆角不要乱用,会增加很多成本的,而有些工艺圆角又不能省,入铣凹的圆角要画出标注。当然上面说的是工程图设计,方案的话是无所谓。切记设计不可儿戏,能注意到细节,就能发现很多被你遗漏的知识 或者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网友F:
这种东西不好说,你追求速度,很快下图纸,立马组装设备,可以不追求细节,比如轴承,可以直接画的跟垫片一样(内经、外径、宽度)迈迪也能调用。但是如果你是给别人看(公司的客户或者什么的),尽量还是完善点好,毕竟代表公司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东西不好说,你追求速度,很快下图纸,立马组装设备,可以不追求细节,比如轴承,可以直接画的跟垫片一 ...

受教了!

网友:
    本人觉得没必要一模一样,但是必须要保证,实际与图形不同的地方不会出现类似干涉的问题。设备零件多的时候,很多地方会出现一些想不到的问题。之前同事画伺服电机。就因为没画电机接线的弯头,结果接线的时候就出现干涉的问题。特别再与其他人配合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型材没倒角,它做型材堵头挡板的时候,就没会圆角。装备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注意配合与传动方面,其他大致外框尺寸就好,主要看其有无干涉

网友:
不需要,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看需要吧,当然是越详细越好,这样设计出来的东西才不会出大问题,不过在现实中为了效率,就没法画得太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