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气动问题

楼主(2015-10-21):
假设我用气缸去夹住一个物体,物体有大有小,这样导致气缸会停到几个位置,而且在这个位置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像这种做法对气缸有没有损坏,是否在气动上面需要增加什么气动元件吗????谢谢

网友:
楼主是不是夹管子、棒料之类的。
会有影响,无所谓。坏了在换就是了。

网友:
这样用气缸很正常吧,就像我们厂里有种机器上的气动手指装上夹子以后要夹好几种不同厚度的电池,还不是一样用,看上去也没啥大影响啊。

网友:
太正常不过了吧。。

网友:
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夹持力稳定,你要稳定气压就行了!

网友:
没影响,夹爪做结实合理一点就可以

网友:
没有哪个气缸强求要用完行程,这样用很正常 。

网友:
用不用 很正常,建议用附磁的气缸,可以控制,还有重点是气缸的行程、、、、  你可以百度搜 marto (台湾企业)。。希望队友有好处

网友:
很正常呀,没见过要求用完行程的

网友:
通上,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