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OLIDWORKS绘制螺旋线圈

楼主(2015-10-21):
我这边现在需要用SW绘制一个线圈里面的走线的线路图,线圈一共绕了3层,线径为4mm,螺距为5,一层有9圈,请教高手如何将每层之间连接起来?

网友:
新人渣渣。帮顶一下,坐等大神来。。

楼主:
&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y57k5y_z%26e3Bv54AzdH3Frtvfmb890nl8_z%26e3Bip4s&gsm=3c

网友A:
没看懂,什么叫3层?螺旋线倒是好画

网友:
虽然工科出身,到底想问什么还是要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叫3层?螺旋线倒是好画

如附件图片所示的线圈

网友:
先做3个螺旋线,再在合适的位置,曲线连接吧
有点复杂,好像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有点意思
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