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原材料机械性能的疑问

楼主(2015-10-21):
钢板原材料去检测,检测机械性能,请问:

1、屈服强度:反映的是什么?越大越好吗?
2、抗拉强度:反映的是什么?越大越好吗?
3、断后伸长率:反映的是什么?越大越好吗?

求解释。。。

补充内容 (2015-10-21 15:32):
4、断面收缩率:反映的是什么?越大越好吗?

网友:
多看书吧,把大学的材料力学再看一下就懂了~

网友:
大侠学什么的

网友:
你没事把机械基础看看吧  还有工艺基础,,,

网友A:
可以用拉伸试验表现出来的现象理解:
抗拉强度:抵抗拉伸断裂能力。
屈服强度:抵抗拉伸导致永久塑性变形的能力,当受力在屈服点前,变形为弹性变形,卸载后恢复。
以上两个都是用来衡量材料强度的指标。
伸长率:材料被拉断以后被拉长增加的长度与初始长度的比值,衡量材料塑性的指标。

1、想用冷板加工东西,说明对此冷板的塑性有要求,也就是说,伸长率要有保证,同时屈服强度越低,抗拉强度越高,越易于加工成型。
2、成形后的零件不容易被折弯,那说明对零件的刚性和材料加工后最终强度有一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为满足零件的使用要求,材料屈服强度要求相对高一些,同时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比值要求越低越好,伸长率也是越低越好。这三个都要考虑。

网友:
强度越高,表明材料在工作时可以承受较高的载荷。
抗拉强度( Rm)指材料在拉断前承受最大应力值。
屈服强度:是金属材料发生屈服现象时的屈服极限,亦即抵抗微量塑性变形的应力
断后伸长率:金属材料受外力(拉力)作用断裂时,试棒伸长的长度与原来长度的百分比
简单的理解一旦应力超过拉伸强度,材料就会断裂,而应力超过屈服强度,只会导致材料发生塑性变形,而不一定会断裂。拉伸强度一般由材料直接决定,而屈服强度除材料外,还可以利用加工工艺做一定的提高。所有二者之间是没有什么换算关系的.     所以请看各个的含义再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拉伸试验表现出来的现象理解:
抗拉强度:抵抗拉伸断裂能力。
屈服强度:抵抗拉伸导致永久塑性变形 ...

综上所述:为满足零件的使用要求,材料屈服强度要求相对高一些,同时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比值要求越低越好,伸长率也是越低越好。这三个都要考虑。

1、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比值要求越低越好,为什么呢?
2、伸长率也是越低越好,确定没有搞错?伸长率是越大越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上所述:为满足零件的使用要求,材料屈服强度要求相对高一些,同时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比值要求越低越 ...

屈强比越低,则有更大塑性变形时也不断裂,及时采取措施,安全了些;但越低,有效强度不能充分利用,拿这种材料设计零件会粗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