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上料传送带整体结构是否合理,侧边的气缸无法安装怎么办?

楼主(2015-10-21):
小弟画了个上料传送带,想让大神们看看结构是不是合理,能不能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一,电机开启时会不会整个传动带振动,或者说是支撑的强度不够,掉下来。第二,我想在侧边装个气缸,气缸接一块横版,用来压料,保证料的整齐,但是我里面用的是一根30*60的型材,不知道气缸会不会不稳,而且这地方也不太好装。希望大家给点意见给我。

网友A:
电机最好屁股朝里,占用体积小,虽然靠型材侧面的槽可以做张紧调节,我还是建议另外设置张紧。
另外你用的电机应该是带减速机的,所以启动相对会平稳很多,一般不会振动
皮带上面是挡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最好屁股朝里,占用体积小,虽然靠型材侧面的槽可以做张紧调节,我还是建议另外设置张紧。
另外你用的 ...

电机屁股朝里的话我就不太好固定了,这个确实是带减速机的,皮带上两边都有钣金件做挡边,我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我能装上那个气缸的?我有点担心气缸来回运动的时候影响皮带的稳定性。

网友B:
电机座用两个钢柱固定 我也是醉了。你电机座不能转接固定在型材上吗?你带减速了呢?张紧结构有吧?驱动辊轮是纺锤体的吧,否则会跑偏? 气缸那个应该问题,可以的话用SW的emulation 简单分析一下应变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用两个钢柱固定 我也是醉了。你电机座不能转接固定在型材上吗?你带减速了呢?张紧结构有吧?驱动辊轮 ...

是不是电机直接加块板固定在型材上会好一些啊?我开始是考虑电机同步轮要和下面的同步轮对齐,所以才考虑用柱子固定。带减速了,是纺锤体的,气缸那个还是不太懂,您能说详细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最好屁股朝里,占用体积小,虽然靠型材侧面的槽可以做张紧调节,我还是建议另外设置张紧。
另外你用的 ...

气缸安装应该好装吧!不能直接装在型材上,也可以做个连接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