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哪个重要

楼主(2015-10-21):
如题:钢材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哪个更重要?

补充内容 (2015-10-21 15:28):
一般而言,抗拉强度比屈服强度要高,这两者有什么换算关系吗?

网友:
    你左腿和右腿哪个重要?

网友:
用到哪个,哪个重要= =(容我水个积分)

网友:
看你是做什么咯

网友A:
通过一个实验来说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将一块塑料板假设成钢板,我们用很小的力量就能够使其变形,所以这块钢板的屈服强度很小,而如果我们想拉断同样一块钢板要用非常大的力量才能实现,说明这块板的抗拉强度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同样一块材料,它的抗拉强度要远大于屈服强度。 我们假设有A和B两辆车,A车关键位置钢板的抗拉强度为900MPa,B车关键位置钢板的屈服强度同为900MPa,根据上面的实验我们可知道,B车的钢板抗拉强度一定会远高于900MPa。那么当这两块钢板都受到900MPa的冲击力时,A车钢板将会发生断裂,而此时B车钢板仅会发生变形,并不会造成断裂。无论是屈服强度还是抗拉强度,两者都具有相同的单位“MPa(兆帕)”,这就使得厂家在宣传过程中着重突出“MPa”的数值大小而几乎没有厂家提及是“抗拉强度”还是“屈服强度”的原因。因此,汽车钢板的“屈服强度”显然才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指标。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大部分超过1000MPa的钢板标号都是采用“抗拉强度”而非更有意义的“屈服强度”。简单地说,“不变形”或者“变形少”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点评):
举例很生动,赞一个。

网友(点评):
层主,这样解释 ,会让人把零件的刚性与强度误解的 ,你提到的变形应该指明是塑性变形,如果是弹性变形范围内,变形量跟材料的屈服强度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这个不能笼统的说那个好,主要是看你这个材料应用于什么地方,而这个地方对材料的属性要求是什么。如楼上所述的例子。

网友:
都很重要啦,  怎么问这个问题呢?

网友:
用的地方不同,功能不一样,就决定了性能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2016-09-12):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实验来说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将一块塑料板假设成钢板,我们用很小的力量就能够使其变形,所以这 ...

请的很生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实验来说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将一块塑料板假设成钢板,我们用很小的力量就能够使其变形,所以这 ...

生动

网友:
一般设计时,考的屈服强度会多一些,计算安全系数时,也都以屈服强度计算的

网友:
5楼很生动

网友:
看用途吧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实验来说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将一块塑料板假设成钢板,我们用很小的力量就能够使其变形,所以这 ...

讲得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实验来说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将一块塑料板假设成钢板,我们用很小的力量就能够使其变形,所以这 ...

讲的很好,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实验来说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将一块塑料板假设成钢板,我们用很小的力量就能够使其变形,所以这 ...

屈服强度应该是发生塑性变形吧,而你说的是弹性变形。

网友(2019-07-15):
个人认为,在实际应用当中,如果怕零件发生大的弹性变形影响精度则需要先看弹性模量计算刚度和变形,如果是怕零件发生塑性变形甚至破坏则优先看屈服强度。

网友:
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2019-08-19):
2者都属于机械性能,咋还对这个进行细分?

网友:
计算来讲受力不能大于需用屈服强度。

网友(2019-11-02):
屈服强度是设计指标。。。。。。

网友(2020-03-01):
跟使用有关。屈服硬化后还能用那就看抗拉,不能用了就屈服。

网友:
对于受力的机械设备用材料,屈服强度指标更重要,超过了屈服强度就说明零件变形了。同种材料的抗拉强度肯定比屈服强度高,抗拉强度是断裂指标

网友:
对于疲劳呢,大家是看屈服还是看拉伸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实验来说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将一块塑料板假设成钢板,我们用很小的力量就能够使其变形,所以这 ...

讲的生动而形象

网友(2020-04-02):
学习了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20-05-11):
两者必不可少

网友:
用到哪个就算哪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