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组,把真空压力开关外置,可以吗?

楼主(2015-10-21):
现在要用到SMC的真空发生器组,现在的问题是,把真空压力开关外置,可以吗?它里面有接头外接真空发生器组?

网友A:
问题不够清晰简洁。有图片更好。不然怎么回答?

网友:
真空发生器阀组的电磁阀、传感都是选配件,阀组上会预留孔位,方便以后需要时配接头引管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够清晰简洁。有图片更好。不然怎么回答?

就是个SMC真空发生器组选型,压力开关能否外置而已

网友(2016-09-01):
我觉得是可以的,ZX系列就是模块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