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设备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21):
我们公司有一台振动平台,共有16个振动器,每4个振动器串联在一起共用一个变频电机,现在检查发现同一组振动器(指共用同一个变频器的振动器)在自然状态(偏心配重块应处于最下端)时,4个振动器的偏心块在轴上的角度位置好像不一致,我想问一下:这种状况正常吗?按我的理解,应该在同一角度位置啊。如下图所示:1号和2号振动器偏心块角度位置基本一致,3号和4号明显处于更下方的位置。

网友:
  看震动宽度调整震动块位置的

网友:
不知你这振动器是否是电机驱动的,震动块与电机之间是通过什么连接的?电机是否带刹车?我觉得主要的同步要在机械上首先有所保证,比如连接4组振动器的轴,与每组振动器上的震动块要通过装配从机械上控制好位置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