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在草图中阵列后,阵列出的会欠定义

楼主(2015-10-21):
比如水平的阵列,由于欠定义可以随意角度拖动。
该如何让阵列的图形完全定义呢?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有在阵列的同时标注尺寸这个选项的吧打个勾呗

网友B:
全选,右键f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有在阵列的同时标注尺寸这个选项的吧打个勾呗

亲自动手,试了一下没有用啊。你说的是不是标注x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选,右键fix

。。。。如何fix啊

网友:
加一个角度尺寸约束下

网友C:
还有看你图中的电话线好像也没约束,可以让其沿X/Y/Z轴,或水平/数值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看你图中的电话线好像也没约束,可以让其沿X/Y/Z轴,或水平/数值约束

嘿嘿。回答的不错。一种方法就是你说的这样,给点画线一个水平的约束就ok了
但我想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直接把阵列的圆固定圆心不行么?

网友D:
圆心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心水平

那请教一下如果是矩形孔该如何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心水平

。。。圆心水平不可以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如果是矩形孔该如何设置啊。。

底边三条边共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心水平不可以的吧

要标注一下X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边三条边共线

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