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通过什么方法的机械限位达到油缸的精确定位?

楼主(2015-10-21):
大家都是通过什么方法的机械限位达到油缸的精确定位?  如果要求油缸中间位置增加一个或者两个定位点,怎么实现?

网友A:
这种需求,使用油缸的成本太高,并且你没有说明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需求,使用油缸的成本太高,并且你没有说明定位精度。

精度在0.2mm以内就可以,当然是节约成本的方法了,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增加个气缸推动一个滑块,这样增加个限位,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其实这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使用环境,受力大小等,需要综合,不过你现在这样用,能满足要求是很好的

网友A:
如果以后类似的定位,条件允许,可以采用双出轴油缸
对位置控制能精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后类似的定位,条件允许,可以采用双出轴油缸
对位置控制能精准一点

恩啊  双出轴的要有比较大的安装空间,

网友(2016-06-18):
引用 楼主:
精度在0.2mm以内就可以,当然是节约成本的方法了,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增加个气缸推动一个滑块,这样增加个 ...

我们这边的油缸37TN,加个滑块应该拉不出去。你哪边用的是多少吨的油缸啊,气缸都能拖动限位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