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船用仪器固定--在线等

楼主(2015-10-21):
     各位有对船体内部结构比较了解的吗?一般来说仪器设备在船上都是怎么固定的呢?我要把仪器固定在船体二楼上,在地面和侧墙上 能打膨胀钉吗?在网上查不到相关的内容,还请大家给我指导下!谢谢!

网友:
什么船,多大仪器,多重,

网友:
船上除了焊接好像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在楼内的话,墙上有防火板,可以上螺丝,但承重有限。地面上要么木地板,要么地板胶,下面肯定都是铁板,怎么固定肯尼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