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6061-T6(铝合金)的材料,用什么数控刀具

楼主(2015-10-21):
大家好!请问加工6061-T6(铝合金)的材料,用什么材质的数控刀具比较好,刀具不容粘刀,加工的表面质量好,谢谢!

网友:
可以试试非标金刚石焊接铣刀,表面应该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要是还达不到,那么可以试试单晶的焊接刀具更好……
至于哪里可以做?那么还是百度找吧,免得有为自己打广告的嫌疑…………

网友:
很好干,什么刀具都行,连高速钢刀具切它就像切豆腐

网友:
第一:选工具的话,一般的合金刀就够了,价格比高,若你想高质量的产品,建议使用山维戴维克的刀具中CMC30、33系列,我们加工的7a04材料,比你的要硬属性也比你的好。
第2:若没有好的工艺的话,再好的刀具也是白搭,所以你要看看你的工艺是不是合理,如果工艺好的话一般的HSS刀加工出来妥妥的。
第3:检查你的切削三要素是不是跟机床匹配

网友:
一般高速钢就可以了,如果加工精度,表面光洁度要求高的话,建议硬质合金的。

网友:
铝加工用刀片

网友:
车铣未知,不敢多言

网友:
选用 金刚石  或  ISO等级K01-K10的超细颗粒硬质合金且锋利型刃口和屑槽研磨

网友:
试试硬质合金的铝合金专用铣刀吧,我可以提供

网友(2015-11-20):
路过学习~ 车床懂得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