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铸是个什么工艺

楼主(2015-10-21):
看到枪械相关的资料,提到“枪管使用了冷铸技术大大提高了射击精度”
冷铸是个什么,搜不到

网友:
枪管膛线冲压技术,不是冷铸,是冷锻。一个型芯放枪管里,然后外面旋转着锻压出膛线来。二战以后就很少这么做了。

MG42的枪管就是冷锻,现在冷锻的床子貌似都在北欧了。半文物性质。

真是感慨啊,在我高中的时候,这个绝对脱口而出。现在还要想这么半天。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这样可以快速制造?

网友A:
@shaokuang 枪管韧性好,应力消除的比较好,比拉床速度快。当然更快的是电解抛光,ak的,7分钟做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okuang 枪管韧性好,应力消除的比较好,比拉床速度快。当然更快的是电解抛光,ak的,7分钟做一根。

不是吧,这可是95式步枪,枪管呀
http://mil.eastday.com/eastday/mil/node3205/node3206/userobject1ai375196.html
位置在其中 1234条的上边一段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可是95式步枪,枪管呀
http://mil.eastday.com/eastday/mil/node3205/node3206/userobject1ai ...

野鸡写手外加二道贩子翻译,还是看原文吧。

有些人潜意识里觉得工业化军队武器就应该用冷锻,这个便宜。还有情况就是我昨天查的说现在用的是精锻,你自己体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鸡写手外加二道贩子翻译,还是看原文吧。

有些人潜意识里觉得工业化军队武器就应该用冷锻,这个便宜 ...

谢谢大侠,应该是以讹传讹,关于MSG-90枪管,有资料说是冷铸,英文资料是
The barrel of the MSG-90 issomewhat shorter and lighter, but still is of match grade, and is manufacturedusing cold hammer forging process.
应该是冷锻,呵呵,又上当了
http://world.guns.ru/sniper/sniper-rifles/de/hk-msg-90-e.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应该是以讹传讹,关于MSG-90枪管,有资料说是冷铸,英文资料是
The barrel of the MSG-90 iss ...

这里也说了,psg的乞丐版用了forging,但是依然是match grade。隐含的意思就是冷锻一般不太“准”。

对了还有一个,冷锻之后,枪管会长几英寸。当然有条件都是尽量拉线的吧,不会像德国鬼子总搞这些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也说了,psg的乞丐版用了forging,但是依然是match grade。隐含的意思就是冷锻一般不太“准”。

对 ...

但国内目前还有人在继续做这个事情,2009年11月的《精密成形工程》也有关于冷锻的论文
枪管径向冷精锻成形技术的应用研究
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国内目前还有人在继续做这个事情,2009年11月的《精密成形工程》也有关于冷锻的论文
《枪管径向冷精锻 ...

冷锻也不是不能准,而且快,又对材料技术要求没那么高,现有文献又多,当然“研究”这个出成果啦。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可能还是冷锻。如果是小批徒手制的话,拉床拉线是最好的,技术更成熟,调整也更精密(人手嘛)。

网友(点评):
哦,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2015-11-29):
怎么我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