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回转支承计算选型的软件?

楼主(2015-10-21):
同标题,有没有大侠有类似有软件?求指点。

网友:
可能没有那么精细的吧

网友A:
建议找轴承选型软件,里面有分类

网友B:
让制造商计算,他们有自己开发的专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轴承选型软件,里面有分类

目前找到的都是按型号选型的,没有提供计算的,没有计算怎么知道要选哪个型号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制造商计算,他们有自己开发的专门软件。

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2015-12-26):
转盘轴承的选型没有小轴承那么精细。它的选型一般考虑两个方面:
1)安装面尺寸的大小,这样就能确定内外圈安装孔的尺寸;
2)静载荷的大小,根据载荷的大小和特点,会选出相应的类别大小的轴承。

网友:
转盘轴承选型

网友:
1.设计计算-----制造厂商一般会有自己的设计计算方法  比如:回转支撑滚道的设计计算采用赫兹接触理论,有单独的小软件;螺栓的校核也有相应的标准。
2.选型--------参照JB/T 2300-1999附录A和B的方法选型,或者直接跟制造厂商协商。

网友(2018-02-02):
我们都是考虑静压力和负载别偏心到支承外就行

网友(2019-01-15):
有问题找我

网友(2023-02-16):
同求  有没有计算表格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