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钢板的承受力

楼主(2015-10-21):
400MMX500MM厚度为20MM的45#钢板 四周用20MM厚的钢板全焊接支撑  现在 我在板的中间打4个直径为16。5的M16螺栓过孔 4个螺栓均受到相等的力 螺孔间距为120MM*120MM 请问各位大神 此钢板最大能承受多大的力会变形 怎么算 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此图为UG有限元分析 提示结果格式错误 尝试自己计算

网友A:
1、先简单分析一下整个结构的薄弱环节在哪?如果钢板上重物过重,那部分会先屈服?从给的条件来看肯定是四个螺杆的螺纹部分先屈服。
2、4个螺杆对称分布,只要重物作用在四个螺杆的中间范围内,螺杆部分就不会有重物重力的弯矩作用,只需要把重力平分成4份,一个螺杆承受一份,然后校核螺杆的螺纹强度。
3、关于螺纹强度的校核问题,可以看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里面讲的很详细。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简单分析一下整个结构的薄弱环节在哪?如果钢板上重物过重,那部分会先屈服?从给的条件来看肯定是四个 ...

首先谢谢大神  螺栓我可以加大 如果螺栓强度足够 那钢板变形估算能承受多大的力我大概一个螺栓承受2.5T的力
不过2.5吨的力M16的螺丝还是受的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神  螺栓我可以加大 如果螺栓强度足够 那钢板变形估算能承受多大的力我大概一个螺栓承受2.5T的 ...

1、这个要看你物体实际是作用在钢板的那个部分?
2、先假设你的物体重量作用在钢板的整个面积上,这时候只需要考虑板面上的正应力σ与板厚方向上的切应力Τ。
3、选根据正应力计算板面能承受的重量,45#的屈服应力为σ=355 MPa,则F=σ*S=355*400*500=71E6 N。
4、在根据板厚方向上的切应力计算板能够承受的重量,45#的切应力为Τ=0.5σ=0.5*355=177.5MPa, 则F=Τ*20*400=177.5*20*400/1.5=9.466E5 N。
5、以上都是粗略的计算,只能做参考,具体的需要研究板壳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要看你物体实际是作用在钢板的那个部分?
2、先假设你的物体重量作用在钢板的整个面积上,这时候 ...

我写的有啊 作用位置是钢板中间的4个等距螺栓的螺帽啊

网友A:
你作用在螺栓的螺帽上,那跟板就没有多大的关系啦,一个螺栓承受2.5T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作用在螺栓的螺帽上,那跟板就没有多大的关系啦,一个螺栓承受2.5T足够的。

但是螺帽作用在板上啊  所以才让计算板的承载能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螺帽作用在板上啊  所以才让计算板的承载能力啊

只有螺纹没问题,你的板怎么回有问题那?螺纹受力只有前8圈,第一圈承受总力的1/3,你的板厚满足8圈螺纹,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首先校验螺纹连接的强度,然后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兄弟跟我一样上力学的时候睡觉了?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A:
1、先简单分析一下整个结构的薄弱环节在哪?如果钢板上重物过重,那部分会先屈服?从给的条件来看肯定是四 ...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为什么是螺纹部分先屈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