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哪种型号的轴承座比较好?

楼主(2015-10-22):
电机功率P=4KW,转动速度ω=1.186rad/s,要用到两个轴承座(目前采用UCP200系列与UCP300系列),两个轴承座之间距离在1800mm-2000mm之间,中间通过两轴连接一个2吨重物,重物会受到冲击,扭矩范围在40000N·m~100000N·m之间。请问选择哪种型号的轴承座比较好?(哪位朋友有轴承座的内核轴承型号可以分享下407900482@qq.com,谢谢!)

网友:
没图好难理解的

网友:
冲击太大我是不会用轴承座的,我会自己用钢板做

楼主:
图片补充说明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