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机轴上加装个飞轮是不是相当于增加了电机的转动惯量?

楼主(2015-10-22):
在电机轴上加装个飞轮是不是相当于增加了电机的转动惯量?

网友:
看看转动惯量的定义,咋啥都出来问

网友:
不是,跟电机没有关系。增加飞轮的目的是储存动能,当执行机构的瞬间负载过大时,飞轮的速度降低,将一部分动能释放,转化为相应的能量,对负载做功。使用飞轮的好处是可以用功率较小的电机带动较大瞬间负载的执行机构,而电机不会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烧坏。比如颚式破碎机、曲柄压力机等就是这样。

网友:
这样理解,增加了整个系统的转动惯量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解答

楼主:
这是伺服电机选型资料上的信息,有制动器(即刹车)的转动惯量就大一点,是不是因为加了刹车片的重量的原因,那加在外面的飞轮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呢?

网友:
这个相当增加了负载。电机的惯量本身也是负载,但是电机厂家会根据电机的负载(即惯量)设计它的电动转矩。所以伺服电机选型其实是根据电机的最大转矩匹配惯量,所谓根据电机惯量只是一种简便直接的参考方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