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的疑问

楼主(2015-10-22):
如下图一和图二:
基准A和B都有对应的理论尺寸,基准C的理论尺寸呢?(有点看不懂)
假如没有对应的理论尺寸,是不是意味着基准C可以不写也可以?

请各位大咖指导。。。

网友:
个人认为有AB两个基准就可以确定位置了吧用不着C啊....

网友:
孔打下去不一定是垂直打,零件工装的时候会有偏差,基准b无偏差,但是基准c有偏差

网友:
C应该是必须要的,楼主可以把它的理论尺寸看成0也行。简单来说,假设这是一个通孔,那么在三坐标机进行测量时,它要将点投影到哪个平面才能进行测量呢。对于一个点的坐标,只有2个基准是无法建立空间的坐标系的,实际在三坐标进行测量时,它会在C基准上采一个面,这时候模拟出来的基准C是最接近实际C平面的,但建立基准B时只要采一条线就够了,因为B面要和C垂直,这时候的B基准就会偏离实际的B平面轮廓,至于C基准,只需要一个点就够了,C基准是与实际C平面轮廓相差最远的,这也是基准标注不能随意换顺序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