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按钮选项实现的是同一功能吗?

楼主(2015-10-22):
看不出差异来,问问大家是不是?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软件,但是相信百度一样,或者操作一下更直接能够得到答案。

RaynorJoel -1 像你这种水也确实应该去百度贴吧...

网友(点评):
您猜不出这是什么软件,和不也去百度一下呢?嘿嘿

网友:
哥们你这是在玩大家来找茬么...
完全相同和调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完全相同...
另一个会根据现有模型进行调整,具体效果千差万别
这也是inventor变量化建模特性的体现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那个问号按钮,快捷键F1,按一下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