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制动块用粉末冶金制造还是铸造出来性能好?请教

楼主(2015-10-22):
各位大侠,如图制动块用粉末冶金制造还是铸造出来性能好?两者比较价格怎么样?铸造材料为QT600.谢谢

网友:
肯定铸件性能好哇。。

网友:
1、性能上分析两者强度都是很高的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2、粉末冶金的模具价格要贵一些,铸造的便宜一些
3、铸造精度低,可能需要再加工,有后续成本。而粉末冶金精度要高很多

网友:
飞机制动盘 也是粉末冶金制造

网友(2015-11-22):
你这么复杂的零件我觉得还是粉末好一点,后期加工太复杂

网友:
如果是考虑精度和强度,个人建议用粉末冶金方式制造出来
粉末冶金不只是把粉末压制成型,还包括后期的烧结和后处理

网友(2016-02-04):
看应用场合吧,我觉得,要求较高时,推荐使用粉末冶金的!

网友(2016-04-09):
如果批量大建议粉末冶金制造

网友:
铸造精度低,可能需要再加工,有后续成本。而粉末冶金精度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