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未注公差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5-10-22):
如下图:
1、公差等级H、L、K是什么意思?
2、公差等级,国标规定分为20个等级(从IT01、IT0、IT1、IT2~IT18),为啥这里只有12个公差等级呢?

求解释。。。

网友:
尺寸公差等级与形位公差等级是两个概念,不要搞混了!

网友:
H L K是未注直线度或平面度的公差等级,按照要求设计人员会在技术文件或者图纸上说明,未注的该类公差按照那种精度执行。
至于下面这个表,实际山是已经注出的直线度或平面度,按照其大小给分了等级,就是如此规定的,没有为什么。你说的分二十级的是尺寸公差等级。

网友:
GB1184里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