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系统保压要求的处理是否合理?请教

楼主(2015-10-22):
     各位:

               这是一套设备的液压系统原理图。  功能是单独实现4个千斤顶的顶升与回缩。

         请指导这套系统保压要求的处理   是否合理?

网友:
感觉可以,液压锁保压效果可以。
千斤顶上去了,怎么下来呀?没看清

网友A:
这个错了。全错了。靠近千斤顶处的配件不对  上不去 也下不来。。推荐匡信的高手吧

网友:
液压锁是配J机能换向阀的。O型机能阀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了。全错了。靠近千斤顶处的配件不对  上不去 也下不来。。推荐匡信的高手吧

与你同感!不知道那两个单向阀什么意思。液压锁看懂了,油缸附近的正反两个单向阀没看懂。

网友C:
有的快速接头这么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你同感!不知道那两个单向阀什么意思。液压锁看懂了,油缸附近的正反两个单向阀没看懂。

呵呵 ,可以不要,直接用油压阀给控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快速接头这么画

哦!这样呀

网友:
去掉主换向阀和电磁溢流阀,油缸作千斤顶使用选单作用缸,活塞、缸杆设计成空心以便安装拉簧,去掉双向液压锁,采用单向液压锁,去掉节流阀,换向阀采用y型机能,a管接主缸,b管接单向液压锁控制口,再接一闭控式电磁溢流阀。ok!

网友(点评):
单作用缸的千斤顶,有时候排油慢,下降缓慢

网友(2019-07-10):
次液压原理图有问题,主换向阀不知起什么功能?液压锁不能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