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OMD系统,诊断D参数无法输入?

楼主(2015-10-22):
FANUC OMD系统,诊断D参数在编辑和急停状态下都无法输入,PWE已设为1。请各位高人,如何解决?急。多谢

网友A:
你说的是D数据还是诊断数据?
诊断数据肯定没法输入啊,那是给你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D数据还是诊断数据?
诊断数据肯定没法输入啊,那是给你看的

是D数据

楼主:
是参数原因,已解决了。

网友(2017-01-24):
只能在磨损中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