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3D 图形中的线条的宽度如何调宽?

楼主(2017-11-19):
各位大侠,
如图所示,solidworks 中的3D 图形,例如拉伸后的3D图形如何调整线条的宽度(例如调整到2mm宽)使之在显示器上线条显示较宽。?
谢谢。

网友:
换个大号显示器

楼主:
谢谢答复。

我想把线条加粗,用屏幕截取器截取,可是如果线条太细的话,截取的线条上有锯齿形状。
请问,solidworks上哪里有设置吗?
百度上搜到的是把草图的线条加粗办法,可是这个不是草图,是由草图而拉伸的3D图。

网友:
可以通过设置模型显示的线条来解决

网友:
哪个线条宽度,你肉眼看到的是线条,然而在程序眼里,假设它有眼的话,程序认为那是实体的边,请问实体的边有所谓的宽度之说吗。实体的边是矢量,矢量没有宽度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