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想不通的曲面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22):
一个非常想不通的曲面问题,,大家看看!!为什么??

为什么中间切断后的弧长初始到结束时的长度不一样。。。。怎么才能做一样!!!

网友:
你这个曲面是怎么得到的?放样?

楼主:
是的放样出来的

网友:
这个弧长能一样就怪了

网友:
你想弧长相等,简单啊。直接标注长度即可。不过那是2014版的新功能,如果是老版本的,则需要保证你的弧长是圆弧长,通过标注圆弧半径和圆心角来达到弧长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