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只显示剖视图

楼主(2015-10-22):
现在要画个轴的剖视图,先画个主视图,在插入剖视图,有没有办法图纸上只有轴的剖视图,不需要主视图的?

网友A:
直接投影你想要剖的视图,然后用局部剖

另外,您是打算把轴完全剖了吗?

可否把您现在画的图传上来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B:
隐藏主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投影你想要剖的视图,然后用局部剖

另外,您是打算把轴完全剖了吗?

我没有具体图纸,就是看到有的图纸只有剖视图,想问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藏主视图

恩。这个方法可以了,试了,谢谢大侠!

网友:
局部剖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把主视图放在图框外

网友D:
用隐藏视图的办法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样做白白浪费一个视图,还增加了文件体积。
使用断开的剖视图工具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而且只用一个视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主视图放在图框外

也是种方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隐藏视图的办法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样做白白浪费一个视图,还增加了文件体积。
使用断开的剖视图 ...

是啊,我尝试了,画个框把主视图框进去,在用断开的剖视图,谢谢大侠啊,高手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