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轴径向力计算问题

楼主(2015-10-22):
小轮是同步带轮主动轮,伺服电机直驱,大轮是被动轮。想问问下同步带轮在转动的时候,同步带是否对电机有径向力,如果有怎么计算。是不是用扭矩/小轮半径

网友:
1、需要考虑这个吗?如果你是要校核电机轴的强度,也应该是电机的输出转矩/轴的抗扭截面模量。
2、再说了,你根据小带轮的转速选出电机后,需要校核的应该是电机的输出转矩是否满足你的结构需要的转矩(多数为摩擦力产生的转矩)。只要输出转矩满足要求,电机轴的强度可定满足要求,不需要校核。

网友:
同步带对电机轴有一个张紧的径向力,另一个径向力应该是同步带轮传递扭矩产生的切向力吧,有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指正

网友A:
径向力?径向力的方向是放射性的。你说的是不是压轴力啊。扭矩除以半径那是周向力,不是压轴力。压轴力这里有资料。
除非你需要校核电机轴承的寿命,否则压轴力并不是必须去管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O88GYoDlkZIAwKgtb4QazBewqRZGMiWK00coPvXxazgnuFJRh1vZk47GiWYhUDagjgurh__T-QvMjaXHtPlj3zGXqJJ77tsAu9rHoaIfBa

网友:
个人觉得,径向的拉力是有的,这样会对轴产生一个弯矩,以前有些人挂链轮,由于空间不足,使得链轮离台阶那边很远了,直接导致轴段了几次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天有一个同事跟我说扭矩/半径就是径向力,我觉得不对所以和大家讨论下。我觉得压轴力比较正确。

网友B(2018-01-18):
引用 网友A:
径向力?径向力的方向是放射性的。你说的是不是压轴力啊。扭矩除以半径那是周向力,不是压轴力。压轴力这里 ...

压轴力真不用管它吗?我每次都是要翻一下电机的型录查一下的。如果大了的话,我就外加轴承座,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特麻烦。

网友(2019-04-12):
引用 网友B:
压轴力真不用管它吗?我每次都是要翻一下电机的型录查一下的。如果大了的话,我就外加轴承座,电机通过联 ...

大虾型录是哪家的可以分享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