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除了焊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5-10-22):
厚度为0.4mm的不锈钢,除了焊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连接方式?外形尺寸为圆形。请大侠指导

网友A:
和什么连接  怎样连接 有何要求

网友B:
螺丝压,两边带压板

网友C:
你这问题太模糊了,有,可以钻孔戴螺丝,可以上504粘,可以用夹具夹,看你具体什么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什么连接  怎样连接 有何要求

不锈钢与不锈钢连接,本来用UG画了模型,不过新手不会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压,两边带压板

我查查看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问题太模糊了,有,可以钻孔戴螺丝,可以上504粘,可以用夹具夹,看你具体什么要求了

要保证连接后的密封性,用在保温杯上的

网友:
连接无非几种类型 焊接 螺纹连接 粘接 铆接。磁吸行不行啊

网友D:
看楼主说的,可以考虑压合,类似易拉罐的罐体与盖子的结合方式

网友:
你要多大的强度啊

网友:
易拉罐的罐体与盖子的结合是压合的。罐体与底是一个整体吗。怎么做出来的。还有盖子与拉口那里是用刀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说的,可以考虑压合,类似易拉罐的罐体与盖子的结合方式

压合?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压合?我找找看

网上一般都是线路板方面的资料,不知是否有压合在不锈钢材料的相关资料?连接也可以。我第一次听说这种工艺,不太明白,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