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传动,求助各位。

楼主(2015-10-22):
今天参观一个厂子,生产线传动不是滚子链,滚筒,而是滚杠,线体传送方向就是滚杠轴向,滚杠有条,一条有动力,另一条无动力。我的感觉是摩擦传动,但是不知道这样的传动力有多大,寿命如何。百度也没搜索到多少信息,不知大家有没有了解的,给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保密单位,不让拍照,匆匆在厂子里看看,大概结构就是我画的那样。

网友:
摩擦传动也有好处啊,不会被卡死,自动等待协调

网友:
就这图,能看出个啥?

楼主:
托盘传送方向是沿滚杠轴向。

网友:
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

优点就是传动很平稳。

网友B:
托盘多大,传送距离多远,可以升离移栽么,
不升离的小的托盘是不是无牙丝杆呢?

网友:
是螺纹丝杆传动吧,没有动力的那条只起导向作用。

网友:
应该不止一个吧

网友:
无牙丝杆?好像论坛里有人发过类似的东东

网友(点评):
我也觉的比较像

网友C:
c6140上有一根丝杆,还有一根光杆,一个快进,一个攻进,这是实习时听说的,这里是不是光杆?

网友:
图例表达不清楚,可再配点文字

网友:
托盘卡槽应该应该是成一定斜度的,类似于锥形滚筒的送料原理。

网友:
有一个带斜槽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6140上有一根丝杆,还有一根光杆,一个快进,一个攻进,这是实习时听说的,这里是不是光杆?

不是的,电机带着滚杠转动,都是光的,不是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托盘多大,传送距离多远,可以升离移栽么,
不升离的小的托盘是不是无牙丝杆呢?

托盘是自己定制的,传送距离就是生产线长度,但是滚杠是每6m一段,一个电机驱动。不能脱离线体(滚杠),否则没动力了。

网友D:
跟滚动丝杠接触的地方是关键,可能你没注意

楼主:
补充一个图,因为没时间细看,大概是图上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滚动丝杠接触的地方是关键,可能你没注意

不是丝杠,都是光杆,只是一根转动,另一根固定。滚杠和托盘的接触件有一定角度,应该是摩擦驱动。

网友(点评):
摩擦就能轴向走了,应该还是螺旋结构不过是丝母通过特殊结构,达到螺旋的目的,光杆排线器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有一种驱动叫做磁力驱动

网友:
看不懂的路过

网友:
应该是无牙螺杆或者光轴传动,以前论坛里讨论过
无牙螺杆的原理---请教

22楼动静之机大侠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应该是25楼说的无牙螺杆传动,摩擦传动。

楼主:
和25楼说的无牙螺杆传动差不多,是摩擦传动。具体资料也没有,给我的感觉传动力挺大的。听说国内做这一块的没几家单位,好像是没有,要做也是自己出图定做,很有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