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圆钢可以满足,要求受到一定压力不会变形?

楼主(2015-10-22):
有没有哪一种材质的圆钢可以满足,要求是受到一定压力不会变形,用手不会掰弯,是做小产品骨架用的,价格最好比较实惠,

网友:
3.2mm不锈钢焊丝

网友A:
空心的比实心的抗弯能力还好些。

网友B:
你的小产品骨架是多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小产品骨架是多长的。

265mm

网友:
条件不明朗呀,坐等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的比实心的抗弯能力还好些。

只能是3mm的 空心的话 会不会太薄

网友(点评):
3mm的外径,是有点小了,做成空心也不划算了。

网友:
看你用多大的力,用钢管比用实心棒强很多

网友:
这个还要看受力大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