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铣刀片损耗严重,敬请指教!

楼主(2015-10-22):
这是本人购买的山西风源外切式旋风铣,用于加工家用榨油机螺杆,图片有机械构造、装夹方式及工件样板。304材料经过退火,硬度10-15度,工件尺寸228*23*16.5,刀片采用株洲钻石YBG302,YBC302,采用顺切,使用冷却油,加工时声音很大不稳定,做两根还好,做到五六根就出现很大的震纹(见图),刀片会直接崩碎,无法大批量生产。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给予解决之道。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P3JLRCdi30DosUBOvpS2dYal5hINUos9tNjcszHmLzSNnusOdy2D0VuaVqp577rFxtEFRBCTLZ5QCn7M3kmik6Hk1cSKFnbf6O6MgUgA6K
搜的资料也不一定适用,随便看看

网友:
你这不是发过了吗?齿数太多,刀片不够锋利,切削参数需要调整,以上是基于刀具角度提出的改进点。

网友B:
这次图片比较多,你这是车床加装铣头,这三面刃铣刀切削面积又比较大,加工刚性不够,有冲击。

网友(点评):
一般加工时听声音就能听出点问题来。

网友(点评):
说的对头,我自己做的旋风铣开始也是这样,做成内切削好多了。

网友C:
换立铣刀试试

网友:
零件细刀具太宽切削力大造成的 建议分层车或者换窄一点的刀 最好同时换

网友D:
通过你说的情况,单单从刀具的角度分析:
1、刀具崩碎的原因有三种可能,振刀引起的碎刀,刀具磨损引起的碎刀(特别注意后刀面,声音变的尖锐时停车看看刀片的磨损情况),积屑瘤引起的碎刀。
2、振动:被加工件过于细长,若受切削力稍大就会有较大的振动。建议改换现有刀盘,减少横向接触面积。
3、看了加工表面过于粗糙,说明刀片磨损已经很严重了,怎么感觉刀片的安装角度有问题呢,最好不要刀片的切削刃一起接触被加工件。

网友E:
1,有没有分层铣削?还是按常规一次铣削到底的?
2,切削速度是多少?F值又是多少?
3,直观感觉整体刚性比较弱。当然,刚性是相对切削力来说的。检查”跟刀架“情况,考虑在工件的两端再增加合适的支撑。
4,拍段录像上来,情况就跟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有没有分层铣削?还是按常规一次铣削到底的?
2,切削速度是多少?F值又是多少?
3,直观感觉整体刚性 ...

一次铣削到底

网友:
旋风铣成本还是太高,效率还是太慢,
是否可以试试失蜡浇铸,
不过失蜡浇铸,对细长工件有难度,关键是模具强度问题,
但还是值得和厂家协商下攻关问题,

失蜡浇铸不行,可以试试泡沫塑料消失模的翻砂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立铣刀试试

立铣速度太慢  半小时一根  起不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图片比较多,你这是车床加装铣头,这三面刃铣刀切削面积又比较大,加工刚性不够,有冲击。

这个要怎么解决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你说的情况,单单从刀具的角度分析:
1、刀具崩碎的原因有三种可能,振刀引起的碎刀,刀具磨损引起的碎 ...

朋友,我这个是机夹刀片,要怎么调整角度呢?另外您说更换刀盘,能否给个建议,换什么样的刀盘才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P3JLRCdi30DosUBOvpS2dYal5hINUos9tNjcszHmLzSNnusOdy2D0VuaVqp577rFxtE ...

好的 谢谢

网友:
楼主连个加工参数都不说一下,就上几张图片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这个是机夹刀片,要怎么调整角度呢?另外您说更换刀盘,能否给个建议,换什么样的刀盘才好?谢谢

换刀刃斜装的刀盘咯。这样加工时切削面积就小了。跟立铣刀螺旋的道理一样

网友:
这个刀盘和刀片?
唉,刀片刀盘还得自己找

网友F:
你买的那家设备厂的旋风铣,我们公司现在也在用,不过是内旋的,刀纹也有,但是断刀、崩刀的情况很少,2年来也就2次的样子。其实改进这个问题,从三要素上下手会好点。把铣削次数多加几次。先确认是不是刀的问题,个人觉得,不是刀的问题,是扶套与刀架的协调问题,它们的间隙太大了。把刀振崩的。我们公司的内旋机就是换个配合间隙小的扶套就可以了。

网友:
进给量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买的那家设备厂的旋风铣,我们公司现在也在用,不过是内旋的,刀纹也有,但是断刀、崩刀的情况很少,2年来 ...

朋友,能不能把你的机械装备给我拍个图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朋友,能不能把你的机械装备给我拍个图参考一下,谢谢

发私信还扣分。
我感觉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配合。
有答案但是需要验证。
这问题无非就两个结果,要么机床夹具,要么刀具。
之前,看工件第一感觉是刀具问题很大,验证方法就是加大转速比。
但看帖子你有一条是,之前很顺利,突然不好用了。这是为什么?

基于没啥反馈信息,最后给你的建议
如果是我发的株洲刀盘的话。换刀盘。
前提找有资质大厂设计。根据加工原理设计。这种刀具必须是非标刀具,没有标准可选。
没按原理设计的刀盘即使降低切削抵抗,也会出现一样的问题。(假设你机床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私信还扣分。
我感觉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配合。
有答案但是需要验证。

转速比大小我都试过 还是同样的问题 刀片我都换了很多 现在从株洲钻石订的

网友:
唉,想知道的不说,不想知道的说了有什么用?我从来就没说过是刀片的问题,有价值吗?
现在呀,感觉就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就知道换刀片。
自己找个大公司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不能把你的机械装备给我拍个图参考一下,谢谢

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忙,没看到您的回复。我们用的是XKW40内旋风铣机,装备在风源的官网上都有。因为公司因素,我也不好发,见谅。

网友H:
楼主我是直接用铣刀加工的,不知道怎么的上传不了照片,照片在我空间相册里有,而且我做的螺杆旋风铣加工不来

楼主(2016-01-18):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是直接用铣刀加工的,不知道怎么的上传不了照片,照片在我空间相册里有,而且我做的螺杆旋风铣加工不 ...

我有一台机是用铣刀做 很慢 起不了量

网友:
外旋风铣可以加工2C13T型螺纹吗,螺距10

网友(2016-03-12):
换山高的三面刃铣刀

网友:
吃刀量太大。

网友(2016-07-08):
可以加我我们是做旋风铣刀片的,可以聊聊

网友:
切削力度过大,改下刀具就能解决 ,刀片安装改成锯片一样左右错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