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方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本人做的一套设备,有一个旋转速度1500r/min,轴承采用的是角接触轴承;
安装方式是面对面安装,上下各一个轴承,运转无问题;目前想上下各加一个轴承,采用如下方式;上下各二个轴承,试运行后,声音很响,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
楼主这样配置至少有两个轴承是没用的,起作用的是中间两个 ,反而把以前的背对背搞成了面对面

网友:
中间两个轴承之间也需要加隔套的,否者轴承没预紧,会产生轴向窜动

网友:
楼主这样配置只有中间两个轴承起作用,你预紧的却是上下两个轴承

网友:
中间的隔套隔的外圏,内圈没有压紧,预紧反而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成四个角接触轴承。

网友A:
借贴问下,最近用到角接触轴承,左右两个靠中间轴拉紧配合(中间轴没拉紧,有轴承间隙)。但是拉紧相当于给轴承预压了!
请问这样是否影响寿命,多大的预压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问下,最近用到角接触轴承,左右两个靠中间轴拉紧配合(中间轴没拉紧,有轴承间隙)。但是拉紧相当于给 ...

角接触轴承配合轴向都是要压紧的,不然轴向会窜动,用多大预紧力要看轴承的接触角度和大小,不压的过紧就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安装方式

楼主:
目前采用的方式是如下方式,上下各二个轴承,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好点,你那个也没大问题,克服轴的挠度及反向受力,你原来的也许更好,但是角接触,最好用内外隔圈来控制。看工况了,

网友:
中间两个轴承,需要加隔套!

网友:
轴承没预紧吧

网友:
工况不同,不太好说那个好或者那个不好。
建议楼主找个轴承的样本看看,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样本的获取也很简单。到SKF管网上下载就有,仔细找找。我下过。
当然你也可以联系轴承供应商,我猜你不会联系的。

网友(2016-01-04):
“目前想上下各加一个轴承”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