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们生产的注塑件,上面有很多杂屑灰尘。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22):
求救!我们工厂生产的注塑件,上面有很多杂屑灰尘。有什么好的的办法处理?

网友:
是不是你们原料不干净造成的

网友A:
这是塑模上的还是原材料上的?

网友:
从源头抓起。你这明显就是人为因素

网友:
温度
这是锅巴

网友:
残余料,粘在模具上,高温碳化,又转移到下一件产品上

网友:
3D打印,完美解决,快速成型

网友(点评):
这种东西3d打印裤衩都穿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塑模上的还是原材料上的?

肯定是原料的,模具打几模就干净了

楼主:
@ooxx911 对的,是加工后残留的。因为是自动化加工在流水线上,怎么处理掉这些杂屑?人工的话效率要下降很多,目前一个线上四个人。长久不是办法。

网友B:
就是德国的旋风静电清洁系统,上海戈勒机电在做的。百度上信息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德国的旋风静电清洁系统,上海戈勒机电在做的。百度上信息一大堆。

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粘在塑料件上就是因为静电的原因,消除静电,然后除尘。还是有懂行的。

网友:
原料问题?模具问题?还是其他?你觉得是哪一生产环节比较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是工模上的,模具没清洁

楼主:
不要沉了

网友:
模具做个防粘涂层就可以了

楼主(2015-12-17):
引用 网友C:
上海戈勒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如何解决电子元件、塑料模具、印刷纸张、玻璃等生产过程除尘除静电问题?
这里 ...

谢谢,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2017-08-01):
粘在上面的话,水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