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体内的导向筋怎么加工?

楼主(2015-10-22):
其实这个是我们车间主任应该考虑的问题。厂里现在做的三十六寸的阀门,阀体外径大约一米了吧。现在里面的导向筋表面要焊钴基材料,然后再把焊层表面弄平整。开始是表面 打磨的,外商不认可。主任问我能不能 刨。可厂里的刨床工作台也就一米。肯定是不能放工作台上加工了。还有这导向筋也挺长的,890毫米。不知道龙门刨能不能刨。关键表面焊钴基,只能用合金刀加工了。,总之很难弄。我是问问看。反正我对主任说,我弄不了。

楼主:
想问的是除了刨,还能用啥加工方法。明天我看看,有机会拍照发上来看看。

网友A:
没图怎么交流?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怎么交流?

明天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明天拍照。

网友:
阀门挺大,是浙江的吗

楼主:

江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怎么交流?

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继续

网友:
是纽威阀门吗?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原来有类似产品,筋比较短,在中间,镗床刮一下,再就是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原来有类似产品,筋比较短,在中间,镗床刮一下,再就是打磨了

感谢回复。领导准备还是把筋刨好了直接焊在阀体内。

网友(2015-12-09):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领导准备还是把筋刨好了直接焊在阀体内。

焊的话,不会变形吗?

网友(2019-03-10):
师兄,你闸阀里面导向筋解决了吗?你们平时普通闸阀导向筋是插床插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