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单张取料的机构,请大家多多帮忙

楼主(2015-10-22):
一堆同样尺寸的铁片规整堆叠在一起,需要从下面用真空吸盘一次拉取一张,上面的料要保持原有的规整堆叠,这样一张一张的取完,请问这些料用什么拖着啊,既能一张一张的抽取,又能保持上面的料规整

网友A:
正反吸可以保证单张。另外可以倾斜放置。

为何不搞电磁吸盘?

网友B:
铁片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片多厚?

尺寸475*298mm 厚度0.25mm 请帮忙指教

网友:
你觉得什么机构比较能达到你想要的

网友C:
去彩印厂看下自动粘合机怎么下料。

网友:
尽量从上边吸吧,为什么要从下边吸?

网友D:
为什么要从下面吸?
吸盘就行,没有什么难的
提一下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参数

网友E:
厚度0.25mm

这么薄的片,不鼓励用抠底式的取料方式。从上面取料吧,料放在升降机构上,取一点,上升一下。

抠底式的取料方式,按料的摩擦力不同,一般有2种方式:一是摩擦力小的,那直接推最下面一个,比如卡簧等就用这种方式;第二种是摩擦力大的,那要把上面的料分离开来,才推最下面的那个,比如卡板分离机。

你这个0.25mm的,直接推最底下的吧,会把板推弯;分离吧,也分不开。而且从上面取,还的注意要把它们分离好,要不一取就2张板了。

网友:
观望一下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彩印厂看下自动粘合机怎么下料。

彩印厂的自动粘合机不适用铁片,流水线拉出来,很快刮完流水线的皮带了。

网友:
放料架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吸可以保证单张。另外可以倾斜放置。

为何不搞电磁吸盘?

电磁铁一下吸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从下面吸?
吸盘就行,没有什么难的
提一下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参数

从下面吸 我能一直往上面输送原料  从上面吸 升降机跟着一直上升  没法中途添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厚度0.25mm

这么薄的片,不鼓励用抠底式的取料方式。从上面取料吧,料放在升降机构上,取一点,上升一下 ...

我就是从上面吸频繁出现多张的情况 请问有什么能使他们分离呢 气吹电磁都试了 效果不明显 望多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磁铁一下吸一堆

怎么实现正反吸?上面吸起来 然后下面的跟过去吸一下?如果是一张 正反吸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厚度0.25mm

这么薄的片,不鼓励用抠底式的取料方式。从上面取料吧,料放在升降机构上,取一点,上升一下 ...

你好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坐等

网友(点评):
名字就是我的QQ号码。

网友:
你这玩意,的确不好弄。太薄了,才0.25mm,又有那么宽:475mmX298mm,还不轻,是铁质的。

如果吸盘有时候,只吸起2张。那还好办,加检测厚度的,检测到多吸了,下面同样加个吸盘,来分离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吸多了就麻烦了,比如一次吸了三张四张的。光分离就很麻烦。

基于吸盘的效果,电磁铁就不要考虑了。

重点还是在分离上,板太薄,容易吸起几张来。

分离还是用机械式的吧:推走最后一块板,固定挡板档住倒数第二块以及后面的板。

那从上面取的就不适合这个分离机构了:板厚可能有偏差,取掉最上面的板后,整堆板上升一个板厚的距离,,,,,,,重复多次后,由于累计偏差,会造成一定运行不良的结果:板偏薄了的情况(高度相同时,板片数更多),会造成有时拉出去2张了,或者卡住了;板偏厚的情况,会造成有时候拉不出板。

因此,从上面取的情况 也不好。

抠底式的,底板和推板一体,推出后回到原位,整个板堆下降到推板内,挡板一直档着倒数第2块板。这种方式,可以板厚有点偏差的是可以用的。只是要是上面的板多了,刮花就难免了。但是整个结构倾斜一下,原来90度的,现在倾斜到70度或者60度,拉出板时刮花应该会少点。当然这个倾斜角度的好好考虑:1、推出时稍有震动,保证最后一块板不倒。2、推出板回来后,整个板堆会下滑到推板槽内。总之倾斜角度越大(最大为90度,直接是抠底式)上述2个问题越不会出现,但是板刮伤的情况就越严重;倾斜角度越小,板的刮伤情况就越小,但越有可能会出现上述的2种情况,从而导致运行不良。

网友:
感觉不是很难哦。。。。

网友:
从上面用吸盘吸取,装板的盒子出板口把两边做小一点,使取出的板变弧形,多带出的会自然掉回盒子。吸盘只做弧形中心线处一排即可。

网友:
一定没有用过磁性分张器吧!

网友(2015-12-13):
用升降机

网友:
为啥要抽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厚度0.25mm

这么薄的片,不鼓励用抠底式的取料方式。从上面取料吧,料放在升降机构上,取一点,上升一下 ...

很有道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从上面吸频繁出现多张的情况 请问有什么能使他们分离呢 气吹电磁都试了 效果不明显 望多指教

我做过这个。在两边加毛刷。真空吸最上面的一张,要是带起来第二张就会被毛刷刷回去。

网友:
用吸盘吸最上面的一张板,同时用气枪在最上面一张板的侧面吹气。
当第一张板被稍微吸起来的时候第一张板和第二张板之间就会有一点点的空隙。这时候气体从这个空隙吹进去,就能把第一张板和第二张板分离开。从长边的中间位置吹气进去效果会比较好。
吸盘最好装4个,吸在四条边中间的位置。
因为吸盘把第一块板吸起来的时候能把板稍微拉起来一点的时候间隙比较大。比较有利于气体进入两块板的间隙。
最好就是能让放料的架子能够把所有的铁板抬升起来,每次抬升一个板厚,让吸盘和吹气的气枪每次再同一个高度拿起最上面的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厚度0.25mm

这么薄的片,不鼓励用抠底式的取料方式。从上面取料吧,料放在升降机构上,取一点,上升一下 ...

  说的真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这个。在两边加毛刷。真空吸最上面的一张,要是带起来第二张就会被毛刷刷回去。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