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中心距如何调整?

楼主(2015-10-22):
要让小型蜗轮蜗杆中心距调整方便(必须可调整),一般采用什么结构?

网友:
定装结构与可分结构的区别。

蜗轮蜗杆是一种定装传动机构,不具有中心距可分性,故对于这类结构如果人为加大中心距,估计啮合区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利于啮合。另外有一种是蜗杆与斜齿轮啮合的传动机构,一般用于传递功率不是太大,以传递运动为主的,中心距可以适当加大或者减少,这种机构是点接触,效率较低,故在使用上仅用于小功率的传动结构上。
如果允许一级传动,用平行轴进行圆柱齿轮传动副设计,对于中心距可以用渐开线的可分性,进行适当的增大或者有限地缩小基本上不影响正常啮合。前提是齿轮的精度本身就比较高才行。在使用中不允许任何地方产生干涉。

网友:
蜗轮轴偏心?

网友:
必须可调整,是一次调整好定死,还是随着机器的状态变化,不断调整(自动调整,还是人工调整?是停机调整,还是在线调整)?

网友(点评):
装配一次调整好,当然能检修调整更好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1,蜗杆的轴承座,是一个偏心的轴套;
2,蜗杆用单端支撑轴承座,让轴承座可以翘动;
3,蜗杆的轴承座,可以整体滑动。有两种可以采用的移动形式;
4,双导程蜗杆又另外一种常用的形式;

网友(2017-10-07):
蜗轮轴承可加偏心套——两端同步。不知道LZ为何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