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规定硬度检验位置?

楼主(2015-10-22):
看一手册,里面有个连杆零件图,技术要求中有这样规定“在指定处检验硬度,硬度为……”,对于规定硬度检验位置一事有些不理解,是因为在此处最有代表性?还是因为此处最没用,破坏点也没事?可以不规定检验位置吗,就是我可以要求打外表面任何位置硬度都得合格?

网友:
应该是有特殊要求的部分。比如特殊承载要求。或者说,是对设计关键部位进行检验的部分。不重要的地方一般也不会要求你打硬度,代表性的地方可能会有。

网友:
应该是局部热处理要求,但是整体热处理方便。

网友:
指定位置硬度达到要求的话,更能满足使用性能。因为零件形状不同的话,每个位置热处理后的硬度都会有区别的。你打A点的硬度满足要求了,打B点不一定满足要求。226-271HB的硬度范围不大,属于要求较高的,如果要保证零件随便哪个点都满足要求的话,批量做的话对工艺要求较高。

网友:
局部热处理概率大一点吧

网友:
四楼正解,位置不同,形状不同,检测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

网友:
去了解一下硬度测试原理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点评):
望大侠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