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渗油问题

楼主(2015-10-23):
各位朋友,相信大家对减速机渗油问题也比较烦恼吧?请问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公司烘缸传动减速机大部分都渗油,有从螺丝孔渗油的、有从密封面渗油的。。如果拆减速机重新换密封垫或涂密封胶,这个量比较大,加上这些减速机都比较大台,拆卸不便。能用好似玻璃胶那款密封胶在停机的时候直接在渗油位置涂上进行密封吗?可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楼主:
不好意思,因网络问题导致发不了图片而且发重复。。麻烦管理员把重复的删了,谢谢

网友:
减速机是否是密封的?如果是密封的且发热量大,则安装通气孔,外面洗净油质,用厌氧胶密封试试看。LG-31也可以。

网友:
彻底的话只能更换密封圈

网友:
涂在外面肯定不行的,只能拆开更换好的密封垫;螺丝孔的话最好螺纹上也涂上密封胶

网友:
没有图
我接触的渗油的减速机比较小。一般就是输出轴端盖部位,就是骨架油封和轴接触的地方。这个地方渗了是不能用胶的,粘住了就转不动了。我也没有好的办法,究其原因大多也是因为骨架油封老化。
其他的渗油部位我觉得都是不应该的。如果是静密封,对于常见的减速机,各种端盖都要涂密封胶的。
如果还渗油,就要排查下原因。是不是端盖不平整有变形?是不是减速机透气帽堵塞导致腔内压力过大?是不是油加的过多?油位是不是过高,散热不良,导致粘度过低?等等等等

网友:
减速机螺丝孔渗油,我在螺丝上做了个小油杯接油,定期倒就好啦

网友(2016-01-03):
减速机输出输入端油封漏油很普遍,油封老化,轴系磨损都是原因所在。

网友(2016-03-01):
减速机渗油主要还是密封圈位置密封不好引起的渗油问题吧,可以把密封部位的光洁度提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