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质方格跟铁质方格网用什么表面处理才能不反光?

楼主(2015-10-23):
各位高手,请问铝质跟铁质的方格网分别要进行什么表面处理,才能使激光打在上面不反光?在线等各位高手答案,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要求

喷砂,磷化,酸洗,这个3中工艺你都测试一下看看,最好贴个图片,才更好的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要求

喷砂,磷化,酸洗,这个3中工艺你都测试一下看看,最好贴个图片,才更好的解决问题

方格网是作为工作台用在设备上的,方格网上会放材料用激光加工,到时激光射穿材料后打在方格网上会反光,使材料底面被破坏,现在就是想问哪种表面处理,能使方格网不反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格网是作为工作台用在设备上的,方格网上会放材料用激光加工,到时激光射穿材料后打在方格网上会反光, ...

磷化或者喷砂

网友:
喷塑 菊纹。

网友(2016-01-22):
引用 网友A:
磷化或者喷砂

磷化会不会有毒呢

网友(点评):
还好吧,磷化最重要的污染是含磷废水排放到河里,导致河水中磷含量偏高,然后水藻之类的植物疯长,如当时太湖的蓝藻事件,化工产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毒什么的,控制好了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磷化或者喷砂

因为是做医疗骨科器械的,所以有些担心,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