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自动定位系统

楼主(2015-10-23):
业内的朋友麻烦透露一下一台CCD自动定位系统多少钱能买到?

网友A:
这个差别就太大了,定位精度、定位视场(长x宽)、定位算法、定位速度,都影响到价格,从国产的2万左右起,到日、韩、德的几万—上百万都有,还是要看具体的使用情况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差别就太大了,定位精度、定位视场(长x宽)、定位算法、定位速度,都影响到价格,从国产的2万左右起, ...

好的,谢谢!我想知道个底价,心里有个数!

网友B:
这个涉及到很多,但是价格跟你的要求挂钩,要求精度高,速度快,是线扫还是面,单镜头还是多镜头,可以用标准品,还是定制非标的,贵的几十上百万,便宜的两三万国产的。

网友:
一般用4W左右 带软件

网友C:
高端的 比如康耐视比较贵 。基恩士似乎盯住了中低端 但是5W是差不多的,如果还要便宜,要求不高,找小企,降低硬件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涉及到很多,但是价格跟你的要求挂钩,要求精度高,速度快,是线扫还是面,单镜头还是多镜头,可以用标 ...

嗯,基恩士给出7W的预算,想确定是否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端的 比如康耐视比较贵 。基恩士似乎盯住了中低端 但是5W是差不多的,如果还要便宜,要求不高,找小企,降 ...

好的,普通的4mm的孔定位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应该4W以内可以解决,目前还在确定商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基恩士给出7W的预算,想确定是否算贵!

不知道你们是做什么设备的,如果是手机设备这块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个国产的,不过不保证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他们家有些情况下做到基恩士的水平,可能便宜点。

网友(2017-09-17):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们是做什么设备的,如果是手机设备这块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个国产的,不过不保证一定可以满足你 ...

有联系方式吗?请留下email,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