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阵列,特征怎么沿曲线阵列?

楼主(2015-10-23):
特征怎么沿曲线阵列?  谢谢。

网友A:
做个路径吧首先? 我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路径吧首先? 我也没用过,

我用的2012的版本,怎么也不行。

楼主:
花费老大的劲,终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SW2013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编辑特征时,右上角不是有个问号吗
我用SW基本上就看那里

网友C:
要用阵列体,不是阵列特征。还有就是曲线必须是一条的,不能由多段构成的。你画的那个草图应该是由圆弧和直线构成的吧。这样是不行的。想要形成一段曲线,就必须用草图里的样条曲线来做。你可以用样条曲线在现在画好的草图上描出这个轮廓。曲线阵列的时候选择样条曲线作为路径才行。

网友:
2012是可以的阵列中用曲线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阵列体,不是阵列特征。还有就是曲线必须是一条的,不能由多段构成的。你画的那个草图应该是由圆弧和直 ...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