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键槽对称度如何测量

楼主(2015-10-23):
不知道这个齿轮内孔键槽对称度如何测量。现在使用线切割加工的三坐标测量有0.1-0.2!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测量!

网友:
如图。最后面少几个字如下:“最大值”

网友(点评):
这是测量轴键槽对称度的计算公式,测量孔键槽时公式f=ah/d+h

网友:
三坐标直接测量,测量误差较大,40Js9的键槽最好用量块延长,然后以量块作为被测特征,处理得当可以减小测量误差,对称度0.03要求不低

网友(点评):
0.03不高

网友(点评):
呵呵,我们玩的都是0.2的对称度,相对而言

网友:
三次元点出槽边,出两条直线。找中圆的中心线,三条直线找出来后对称度就出来了。

网友:
有对称度规呀!自己做个吧!

网友(点评):
这个还有规啊!没有见过发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A:
楼主说一下你之前怎么测量的,如何取点,如何评定?
你这产品是个齿轮吧,齿面粗糙度1.6,既然没有磨齿,那么要求应该也不会高到哪去,蛮大的产品,对称度0.03,也就是键槽中心只能偏0.015,这个要求有点虚高了,楼主可以自己查一下,这个应该是几级精度了!
同样的产品,如果小一点,用线切割还可以达到0.03,就楼主这个产品的尺寸来说,我不认识线切割能达到这个精度,慢走丝也许可以,但是价格楼主肯定不能接受。
再说测量吧,键槽的测量一向是争议比较多的,有很多种方法,要根据不同的加工工艺来确定,建议楼主用以下方法:以孔定原点-----以键槽底面切向找正----再评定两侧面的对称度。

网友:
又学到好东西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制作一根极限通止规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一下你之前怎么测量的,如何取点,如何评定?
你这产品是个齿轮吧,齿面粗糙度1.6,既然没有磨齿,那 ...

赞同

网友:
赞同7楼的,快走丝是达不到对称度0.03的要求的

网友C(2018-02-26):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制作一根极限通止规

老哥你好,请问一下孔上面的键槽对称度怎么测量

网友:
线割完后,用杠杆百分表在机检测

网友:
用轮廓影像仪或投影仪可以检测,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好,请问一下孔上面的键槽对称度怎么测量

量小用三座标,量大做一个量规,模拟装配。

网友:
看图纸的标注内容 从成本角度考虑 这个对称度就不要了吧  个人浅见

网友:
先把A基准测量圆柱,然后测分别在键槽的两个面各取一个点,然后构造中点。中点垂直投影到圆柱上,建坐标系以圆柱找正一个方向,垂直投影的点和中点连线找正另外一个方向,垂直投影的点作为原点。然后分别再测量键槽两个面上各取点,如1,2  3,4  ,5,6。。。然后构造特征组评价对称度。三坐标就这么测量准确。